三菱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9-06-03):
这是一个多动作开关的设置画面,那个标题 "画面切换(PLC)指定",是怎么设置然后才有的.
我建了一个工程用多动作开关也没这个画面呀,对象工具栏里也没有?
为什么???

网友A:
没有见过.

网友B:
LZ知道GOT型号么?这个看上去好像是用GTD2在制作900系列GOT的画面,如果GOT类型不一样的话,GTD2里面的选项内容和对话框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好像是用GTD2在制作940的GOT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