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FC中局部变量,问题如图

楼主(2009-06-03):
欲将图中FC5程序块做成子程序,switch和s5_value是两个局部参数、定时器T100是实参,请问定时器T100可以指定成局部变量参数吗?如果行,参数类型选择word、Dword、int、Dint、S5time、time类型,还是其它什么类型?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应该不可以

网友B:
定义为Timer类型~
Regards

楼主:
是的,S5定时器局部变量定义成timer类型就可以了!谢谢cvlsam得帮助!

网友C:
要想编FC、FB块做为子程序多次调用,里面都不能有绝对地址(如你程序中的T100之类的都不行,一定要是前面自动带#号的)。

网友D(2009-07-19):
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可以的,T100可以做成局部变量(具体三楼已经作了详细说明),也可以像楼主自己做的那样直接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