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铜线铝线换算法

楼主(2009-06-03):
三相3KW电动机原来用的是铝线。Φ1.25 我想把他改成铜线的。请问怎么换算? 哪位大侠帮帮忙。先谢谢啦!

网友A:
三相3KW电动机直接用1.5平方的铜线就可以了,不用计算

网友B:
没有准确的换算公式,线的安全载流量是经过实验得出来的。铜的载流量约是铝的1.3倍(同面积同等绝缘材料下)用1平方铜钱代替原铝线没问题

网友C:
铝线的截面×70%=铜线的截面。

楼主:
我用φ1.08的铜线绕上了,装起来还算正常。控制目前没发热

楼主:
打错了!空载,不是控制#83

网友D:
可以用小一点的铜线

网友E:
按铝线的换算法铜线升级算就可以了

网友F:
算铝线面积,乘以0.8等于铜线面积,,,好像是这样

网友G:
有很多因素,如国标与非标。套管与不套管。线路远与近。负载持续率。工作环境等。都直接影响用线大小。

网友H(2009-09-12):
用铝线直径乘0.9就OK了 我们都是这样算的

网友I:
跟椐工作地点的环境。温度。还有压降等问题灵活运用,不死记公式!

网友J:
维修电动机书里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