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通讯问题,急救!~

楼主(2009-06-04):
各位大侠,我想请教下,我现在用触摸屏+PLC+变频器构成一个控制系统的主要部分,控制功能是在触摸屏上设置好电机速度后,启动运行,变频器就能够按我设定的速度带动电机,说直白点就是变频器通讯问题,但现在问题就是我在触摸屏上速度数值设置好了,按启动,变频器上就是没有速度,我想是变频器参数没设置好,我用的变频器是三菱的E700系列,有哪位大侠能帮我下,变频器应该设置哪些参数,这些参数又要设置成什么样的数值才可以正常通讯呢???
急哦!~~~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解答下吗?
各位大哥,帮下忙啊。。。

网友A:
你通讯程序编对了吗

网友B:
说了半天,屏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变频器的速度控制信号应该用电压控制方式,PLC要有模拟量的输出,仅靠开关量的控制只能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与停止,而速度必须要有模拟量的控制,再加上有效的控制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D:
怎么不
就看看我的帖子呢
就是三菱的变频器的通讯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估计是你通讯程序有问题

网友F:
变频器通讯功能参数 因该是PR.117~PR.124设置好站号 速度 停止位 效验等后面的几个参数
在在PLC 写程序 三菱对三菱的PLC 一般是采用无协议通讯格式,
关键在于 第一步 变频器参数设置正确 第二步 PLC通讯程序正确 第三步 屏和PLC通讯要正确
就可以了哇 写程序前 要先弄清楚三菱变频器的 功能代码FA 启动 ED写频率什么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G:
你应该把程序给我们看一下啊,这问题不好说

楼主:
哪位大侠可以给我发一下PLC与变频器的通讯程序吗?
无比感激!~
我的QQ:176014264
E-MAIL:
lijiang2458@126.com

网友H:
你应该先看哈三菱的E700系列的说明书。看哈你现在设置的是什么模式和你又没有给变频器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