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温度

楼主(2009-06-04):
最近在家做了用PLC控制温度试验,FX1SPLC.FX1N-2AD.PT100温度变送器和PT100温度传感器,用旧的电饭锅做加热装置,把温度传感器挂在电饭锅中间,开始加热到了设置温度加热停止,可是过了一会而锅里的水温升高了6-7度,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热板有余温

楼主:
那用设么加热装置效果最好

网友B:
一般加热装置都会有温度过冲,用PID做,到了一定温度就断续加热。如果有外部干扰的话,PID的参数比较难调,

网友C:
对,用PID控制,之前做过

网友D:
对,用PID控制

网友E:
温度置后吧.....比如你拿个温度计量现在温度有60度.....,但是你用传感器 接到PLC上监视看,
它温度不是马上就有 60度,要过个半分钟 1分钟什么的 才是60度...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同意6楼说法。

楼主:
会不会是,容器里的水是静止的,测出来的温度和实际温度有误差,我用手在 水里搅动了一下测温传感测出来温度就不一样了

网友G:
用PID控制,用可控硅或晶闸管作执行元件。

网友H:
当然得用pid 闭环控制

网友I:
用PID控制,如果不准的话自整定一下就好了

楼主:
会不会是温度传感器的热反应系数太慢了

网友J:
做一个带自整定的PID控制会改善一些.

网友K:
在靠近控制点时采取断续加温

网友L:
有功能块就用功能块啦,还用什么PID,电饭煲有续热功能,温度有波动,参数难设!

网友M:
同意3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