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4):
今日有个项目要求三台变频器同步运行,马达用的是带译码器的矢量马达,可三菱变频器没有同步运行卡,这个方案怎么做呀?还望高手们指教,谢谢

网友A:
购买同步控制器~~~~

网友B:
我这里的也是卡在这里了,三台变频控三台电机,电机用的是变频电机.同步不了啊,,,,,快要被老板炒了,,,有没有人来救命啦

GOOD  LUCK

网友C:
如果楼主和3楼坚持要用三菱的变频调速器,那么可能只有选择2楼朋友的方案,如果楼主还没有买进变频器,而且非要用鬼子的东西的话,那么就买日立SJ300或SJ700,加上同步卡即可实现楼主的想要的功能,日立的同步卡使用相当方便,入门很容易,设置好参数即可。要是要求精度非常高的话那么可以选用Danfoss的FC302变频器,加上MCO305运动控制模块,缺点是MCO305运动控制模块使用极为困难,编程环境仿C语言的,编程入门很难,编程习惯和PLC完全不同,熟悉它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优点是控制精度相当高,是复杂运动控制的完美解决方案,而且成本比伺服低很多,控制的功率比较大。
以上仅供参考,绝非广告。

网友D:
还有个方法,那就是换PLC,松下有款新出来的PLC有此功能,使用非常方便!以上仅供参考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请问同步控制器的型号是什么?那里可买?我朋友告诉我同步控制器步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不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