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4):
给你几个常用的经验公式:
导线截面积=2/3*负载功率(KW)
熔断器容量=5~6*负载功率(KW)(电机类)如果是电阻类负载则5*负载功率(KW)
热继电器;过流继电器电流的整定值=1.1~1.2*额定电流.

网友A:
我提醒大家,楼主在误人子弟。

楼主:
一楼的.你说我误人子弟.一请你找早年一汽机动处编辑的车间维修电工讲义看看.二请你对照电工手册计算一下再说.

网友B:
楼主的公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至少热继电器是对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楼主的线径发好象不对吧!

楼主:
这公式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公式是一汽,二汽(现东风汽车公司)培训员工用过的.大家对这个公式自己可用常规与它分别计算一下再对比结果误差是比较小的举例说明:前有一例子求证3KW电机选多大截面的铜线,利用公式3*2/3=2 .2平方的导线没这一规格,故保守的选2.5,一般选1.5即可.又如期而10KW电机导线选择10*2/3=6.666它对应的规格是6平方故选6.其它自己推算.熔断体的选择:熔断器主要是作短路保护,一般不用作过载保护用.同样用上面的举例来说明:3KW*5或6结果分别是15A或18A,一般选15保守的选18.同理10KW的选50A或60A

网友D:
我的师傅们  是这样教我的  Ie=2功率    一平方线可承受 4~6电流  (16平方以内)

楼主:
六楼的你不要埋汰你的师付们.他们的原意可能是说异步电机1KW=2A.铝线1MM=4A;铜线1MM=6A作为估算这本无大的问题

网友E:
怎么看不撒懂

网友F:
讨论热烈.很好.有点精益求精!

网友G:
学习中,记些常用公式还是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