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装完三菱编程软件怎么不能打开?请指点

楼主(2009-06-05):
我安装完三菱编程软件怎么不能打开?请指点,现在只能打开下载的文件。如何进入软件进行编程

网友A:
能否詳細描述,最好配上圖說明,這樣比較容易找準問題點!

网友B:
你说的不好理解

网友C:
看一下安装说明,,下载的GX软件必须按安装顺序安装,分两步完成

网友D:
看一下安装说明,再按装一下。

网友E:
不知你安装的版本是多少,如果是8.0以上版本的,xp系统要升级到sp3就可以了。

网友F:
使用XP专业版。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G(2009-09-09):
引用 网友E:
不知你安装的版本是多少,如果是8.0以上版本的,xp系统要升级到sp3就可以了。
我还就是不能在GHOST XP3里面装8.0的,SP2里面可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