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老是烧电磁阀

楼主(2009-06-05):
俺公司里面的电磁阀,老是烧.
用了不到几个小时就烧,之前一直用得好好的.
自从烧了一个换了之后,就烧得很快了.
量一下电压,不接电磁阀的话就是220-230左右,接了之后有时会出现280,会不会因为这样烧了?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能给点提示?..
电磁阀是220V的..
谢谢大家
=======================================================================
借地方一用,看看一下附件!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你的电源不干净,加一个隔离变压器试试,或者是车间电源不稳定,偏高。加一个稳压器
热心助人!谢谢!

网友B:
建议查一下零线.
热心助人!谢谢!

网友C:
我觉得 可以并一个电阻串电容的组成浪涌吸收器,参照接触器线圈一样是感性负载
热心助人!谢谢了!
不过那需要多大的呢?
有计算公式或者经验数据吗?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网友D:
这种情况楼主请着重检查一下你们公司供电设施的公共零线,零线接触不良会导致220V供电的小容量器件经常烧毁。
热心助人!谢谢!

网友E:
280V的电压肯定烧了,检查一下电源,特别是控制柜的系统零线
热心助人!谢谢!

楼主:
不过有个问题我还是不是很清楚,为什么零线系统有问题,会导致电压出现问题呢.
能的话最好讲个大概,我回家后回好好找下书籍的,并不是纯粹瞎问..
麻烦大家了!谢谢!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F:
三年前同样的问题我也曾经碰到过,那时是我厂的电子秤上用的9V变压器一直烧,用万用表测量插座里的电压是220V,后来发现是开关上的零线断了。接好后故障从没发生过。

网友G:
线圈是220v,50hz的吗?
是啊!
这是肯定的拉!

网友H:
若别的机器不烧,就重点检查该机的N线,从工厂配电柜开始查起。
兄弟们:苦干实干,做给天看;任劳任怨,永难如愿;尽职尽责, 必遭指责;东混西混, 一帆风顺哦。。。

楼主:
不烧,情况是这样的!
一个总电柜,分别有四个空气开关下来四台机.到机时,每台又有断路器,其他三台都没事.就有一台老烧.最快的5个小时就烧了.够郁闷吧.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I:
这个是头痛的事。有电气件影响了电源电路。

网友J:
查电磁阀的零线吧,烧个线圈是小事,没烧你PLC你就应该烧香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K:
磁到过这样的事情,觉得还是线圈的不良导致的,几乎是换一个烧一个,没换过的倒佬么事没有,后拆开电磁阀看了一下,在线圈上并联加了一个压敏电阻+电阻的组合体,也就没有什么事了,但电压没有量过是否有楼主说的这样

网友L:
1:请问楼主你的电磁阀电源是取自控制变压器380V/220V的还是就是取自三相电源的一根火线和零线?
2:原装电磁阀和后换的电磁阀是型号功能都是一样的吗!
3:电磁阀上并联了阻容吸收器吗!
如果是电磁阀的电源是取自电源一条火线和零线的话建议检查从配电柜到机器乃至电磁阀这段零线看看是否有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M:
确实应该是零线问题

楼主:
我明天回去认真检查一下!
谢谢大家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N:
你这是零线有问题,如果零线断了,三相火线中的负载就是相当与220V的负载的串连,如果其中一个负载有变化,就会造成电压波动,

网友O:
应该还是电源的问题,重点检查一下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P:
先检查线路,然后加个稳压电源,再加滤波。
老大,这样太复杂了吧?

网友Q:
如果检查电源和零线确实没问题,那就是电磁阀的问题,建议换一个别的厂家的电磁阀试试!

网友R:
220V电源如果来自380/220变压器,则是电磁阀问题;
220V电源如果来自3P 380V,则是应查总零线, 总零线开路时因3相负载不平衡也会造成
电压有的升高有的下降;
总零线开路会表现:
         1.电柜输入的总零线与电柜输出的零线有大于2欧的电阻.
         2.电磁阀工作时,如果接电磁阀的这相电压升高,而另两相有一相降低的.
这点我确实在书上看过,但是实际怎么测量啊?
线都是藏着的.

网友S:
零線不良會燒電阻高的負載.
      l   220V  l   220V  l
      l~~~~~~l~~~~~~l  N線掉了二側電壓就是380v,電阻高的那頭,自然就承受較高電壓.
                    N

  • 下载积分:+3(happyzq008)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 下载积分:+2(sjm213) 同意!

网友T:
不接电磁阀的话就是220-230左右,接了之后有时会出现280、应该是该设备零线问题

网友U:
并一个电容上去,有可能是电压不平衡导致的
我并了个电阻,因为没搞好最高压的值,结果爆了!

网友V:
检查一下电源,特别是控制柜的系统零线

网友W:
确实应该是零线问题,特别是控制柜的系统零线.

网友X:
再烧的话。要么买的电磁阀太水了。台湾的都是假的。用24伏的行不?
后来终于用了24V的电磁阀了.终于OK了!哎.烧了好几百块了。还好是公司的钱!自己的话就心疼死了.

网友Y:
1检查电源线路是否接触不良(包括开关触点等),2检查阀芯是否阻力过大,

网友Z:
应该是零线有问题,另加根零线(好的)测试一下。
没用!
试过了.

网友AA:
应该是零线有问题,建议先把电磁阀的引线解开,用15W的灯包接上再试,如果灯包正常,量一下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AB:
该问题是在N线上,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AC:
在线圈两端并一个250的压敏电阻试一试

网友AD:
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控制的电磁阀,如果有主电路控制元件,我想,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AE:
我觉得 可以并一个电阻串电容的组成浪涌吸收器,参照接触器线圈一样是感性负载

网友AF:
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N线上,你空载的时候量电压是220-230  这是正常的,如果空载是270-280  那就是进你们公司的变压器要调根线的问题,但是现在这样的烧,那就要好好的找找问题了,没找到问题,就不要接新阀,直到找到为止!

网友R:
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

网友AG:
以前没碰到过,这次学习了,真遇到也有点方向了。谢谢~

网友AH:
sjm213提供的资料非常好,谢谢

网友AI:
引用 楼主:
不过有个问题我还是不是很清楚,为什么零线系统有问题,会导致电压出现问题呢.
能的话最好讲个大概,我回家后回好好找下书籍的,并不是纯粹瞎问..
麻烦大家了!谢谢!

当零线开路时就会使得接在两相220V上的电器形成窜联接在380V上,两电器就形成了分压关系,由于阻抗不同,大功率的分得的电压低,小功率的分得的电压高。

网友AJ:
零线不通的话那他的火线电压就没有一个相对比较点了
东凌

网友AK:
楼主没说明你的控制电源是怎样的,是直接用电网电源还是用38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呢,若是电网电源的话看看零线是不是断了?电网入线有没接错?

楼主:
看来我没把情况说明.
我用的是电网电源,都是380V的.在设备前面有一个总的空气开关,那里引下3个L与1个N.到了设备那里,再接了一个断路器,只是接了火线,零线没经过断路器的.
断路器出来的线,我就接了两台电机(油泵),还有电磁阀2个,还有些控制元件等等..电磁阀线圈总共有4个,都是用24VDC控220VAC的中间继电器,其中三个没问题,一直都用得很好.自从有一个某一个线圈烧了之后,换上了,也是老是烧那个线圈.其他三个的线圈都没烧.
大家说的零线问题,我也一直没找到.
究竟是在设备之前的零线问题呢?还是设备控制的零线问题.我似乎没头绪.

所以我改用了24VDC的电磁阀了.到目前为止都没烧.呵呵~将就凑合着!

谢谢大家的帮忙!谢谢!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L:
遇到这样的问题,先把其它好的电磁阀拆过来用,新的装在另一台机上用,这样就能判断是电磁阀本身质量问题,还是电源有问题,将问题范围缩小。还有就是,有的电磁阀通的是交流电,但是接线的那个插头里面有整流桥,看看坏了没有,

网友AM:
哦 有点头绪了 呵呵 学到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