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5):
在别的坛子里看到的,觉得不错。

笔记本上淘汰串口已是大势趋,而使用串口的工控设备仍将长期存在,所以对工控一族来说,几乎都会接触 USB/COM 转换器。到各大工控论坛转转,很多人反应 USB/COM 转换器不好用,经常出现无法连接设备、只能单向连接、连接不稳定、电脑死机等现象,不少朋友为此到处发帖询问有哪些内置串口的笔记本。
总结一下我使用该类转换器的经验,希望对有此类困扰的朋友有所帮助。

一、选购
目前市场上能买到的 USB/COM 转换器很杂,兼容性有好有坏,价格也是从二三十元到百多元不等。建议大家不要买那种三五十元的大路货,这种小产品不是很贵,你一个项目的差旅费都够你去做代理商了,没有必要为了节约几十块钱给自己留一大堆兼容性问题,所以选购时一定不要为JS的花言巧语所动。
我所知的以 prolific 芯片的兼容较好(还有其它几款也不错,但我没有亲自使用过,没有发言权,不敢妄言),我正在使用的转换器就是基于 prolific 芯片的,二年前买的,120元,带驱动光盘(小盘)。用它连接过PLC、触摸屏、手机、很老的掌上电脑、已成古董的串口键鼠、包括用 232/485 做二次转换连接各种变频器,从没有碰到过不正常的现象,就跟内置串口一样好用。

二、安装
选了一块兼容性好的转换器,装完驱动后还有个重要的步骤就是确定端口
首先要确定使用串口的工控软件支持哪些串口(大多数只能用COM1/COM2),转换器安装后默认使用的一般是COM3/COM4,此时需要修改端口。将转换器插在USB口,打开设备管理器,打开虚拟出来的串口(不插转换器时是看不到的)的属性对话框,在高级设置中将端口改成COM1或COM2,通用性好一些,如果你的软件支持COM3/COM4也可以不改。改好后扫描一下硬件改变,不需重启机器(我的系统是XP,其它系统没测试过),再打开串口属性可以看到端口已改变。
在此属性对话框中适当增加收发缓冲区大小,可以提高通讯速度,我一般设为10-14字节。如果遇到稳定性问题,试着将缓冲区改为1字节(虽然我没遇到过)。

三、设置通讯参数
有了一个具体的连接需求后,先在控制软件中选择串口为上一步所设定的串口号。然后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参数,需要在三个地方保持参数一致:设备管理器、控制软件、被连接设备。
很多连接失败的朋友就是因为忽略了设备管理器中的通讯参数设置。

四、USB/COM串口的特点
1、可以“带电拔插”
之所以要打上引号,指的是每次拔插时是先从电脑上拔下USB转换器,再将串口设备从转换器上拔下,而不是直接在带电状态下将连接的串口设备拔下(此时对串口来说实际上是单端带电拔插)。
真实的串口能否带电拔两方面我都没有看到过明确的规定,虽然大多数时候直接拔插不会有问题,但说不定哪一次你的主板就报废了。我们做工控的应该有安全意识,没有明确说明可以直接拔插的就不要直接拔插,坏一块主板事小,要是哪次在现场坏了台关键设备,误事就大了,到时可别怪我没提醒啊。
另外关于USB的带电拔插也不是任意的,只能在通讯空闲的时候拔插。比如 U 盘在读写数据的时候拔插是极易损坏的。
2、可以同时使用多个串口
在每个USB上插上转换器,安装驱动并设置不同的端口,就可以拥有多个串口了。也可以将一个转换器安装在不同的USB口并设置相同的端口号,但使用不同的配置,则可以快速改变串口参数。比如我在两个USB口安装驱动端口都设为COM2,一个9.6K波特、一个19.2波特,要切换配置时只需要换一个USB口就行了。
如果没有注意这一特点,往往导致接失败,记住,插在不同的USB的串口是不一样的。
PS:
软件模拟的串口有很多优点,很多芯片兼容性做得也很好了,但也不是与真实串口完全一样了,比如软件串口没有硬件中断
  • 下载积分:+1(yuan1718)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 下载积分:+4(盘龙)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有需要买USB转COM口线的朋友请到:http://www.hellocq.com/member/topic.cgi?forum=39&topic=63455&start=20&show=0

    本人用过觉得不错

网友B:
        我同事 没COM口 就买了个USB-COM的  不过是便宜货  总是缺少部分文件

网友C:
    USB转COM,问题是多,同感

网友D:
    USB-COM转接线50元能不能用呀?

网友E:
    买时要注意:双芯片转换的才好用。

网友F:
           我用的是PCMCIA转COM口的,效果很好,我买的价格在130元。以前买的USB转COM口只用了5次就坏了。

网友G:
    还是买带串口的好,我买的就是

网友H:
    我觉得参数设置很重要,因为有过相关的教训,而其他方面由于使用时就很小心,所以暂时没出现过问题。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I:
    我们公司电脑的串口坏了,现在都是用PCMCIA卡转串口,非常稳定

网友J:
现在这种转换口越来越多了 都不知道什么牌子可靠 郁闷

网友K:
我也是觉得买贵点的线好用点,我就有两条线,感觉是贵的用起来好得多,稳定得多
ygwpxq

网友L:
还是一楼说的地道与实在,他的基本功力是一般工控人不能比的,谢谢您的无私共享!!!

网友M:
我买的串口线通讯也没什么问题,就有几次在线监视FX系列PLC运行时,通讯突然中断,电脑像死机了一样,这点很烦人,不知道大家有没遇到这样现象.

网友N(2009-10-03):
有同感,我有条线,下载正常,就是监控不到,烦烦

网友O:
我用的是PCI转串口的,还好!

网友P:
plc编程线会发展到USP的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K:
我有两条这样的线,一条二十多块,一条一百二十块,都可以用,

网友Q:
我的USB转串口线,连接三菱PLC正常,可以读写,但连接OMRON PLC时,就只能下载程序至PLC,却读取不了PLC的程序.
晕!

网友R(2009-11-10):
我在用力特牌USB转232感觉还可以

网友S:
我的USB转COM口,在线监控的时候经常蓝屏@!

网友T:
我曾经买过三条USB转COM线,给我造成许多困惑,还以为电脑有问题,花了许多钱。现在想起来都烦。后来在上海买了一条一百元的用了三年了,好用。留个电话:13637342082

网友U:
谢谢,好帖啊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达目的不罢休!

网友V:
我也是用的是PCMCIA转COM口的,80块大洋,感觉很不错。在深圳赛格买的。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过什么问题。曾和三菱,欧姆龙,西门子200,信捷,LG, 松下,台达等PLC通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