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5):
  最近,做了一套频敏变阻器低压启动柜,轧钢机,绕线电机380V,245KW,定子额定电流464A,转子电流355A,开始邮购一台浙江跃峰BPI-316/1650的频敏变阻器,启动时,起动电流超过1000A,转速太慢,超过90秒仍不回下来,提不起速,后又购了一台,并联试之,仍不行,串联试,启动电流800A,转了两下就停住了,各抽头都试过,都不行,无奈,从旧生产线上拆了一台旧的上海华银产同型号的频敏变阻器,用80%抽头试之,启动电流920A左右,二三圈后开始提速,电流逐渐下降,40秒后转速达到稳定,电流稳定在120A左右,起动成功!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频敏变阻器是什么原理撒!

网友B:
没见过这种启动器

网友C:
楼主,其实你不是分析到了吗.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D:
买假货了

网友E:
启动转矩小,无法启动电机..应根据电机参数选择匹配的频敏变阻器

网友F:
如果确实是同型号,一定是质量问题。

网友G:
对电机起动快慢影响的1.电流,2.电流的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