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菱FX2N-PLC工作出现异常

楼主(2009-06-05):
三菱FX2N-PLC出现参数错误,发现程序丢失,重写程序后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出现同样故障,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EEPROM EPROM故障引起的?

网友B:
电池不行吧! 三菱的质量还是挺好的。如果真是EEPROM EPROM故障的话 那只有换个PLC聊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C:
应该是电池的原因,我前两天刚遇到了一台3U程控器,电池低电压报警。开启设备后程序不能运行,出现好多错误,
用万用表量电池电压为2.0V,后清除程序更换电池后OK了。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