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谁知道LG的PLC程序下载线是怎么做的或知道那里有卖哦?

楼主(2009-06-05):
各位大虾,请问 谁知道LG的PLC程序下载线是怎么做的或知道那里有卖哦?PLC型号是K10S1
宜宾工控

网友A:
该系列应该可以用:
2------------3
3------------2
5------------5
下载积分:+1(wsir123) 做过k120s是这样的。

楼主:
PLC上是422圆头啊!有点象鼠标插头啊!再请问一下;你的线号是按什么顺序排的啊?
我能不能用鼠标插头来自己做哦?
宜宾工控

网友A:
原来K10S1的接口是圆头的。
据说这个接口也是RS232C的,只要找到它的针脚定义就能按照1楼的接线方法接线了。

网友B:
为什么不打电话去上海问问呢??LS公司有此接线图!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我有台旧的要想用来看看好不好!由于没有用过不知道线该怎么做!所以求大家帮我讲详细点哦!
宜宾工控

网友C:
我有,你加我Q吧 46906403

网友D:
应该好找!

QQ:1792595232

楼主:
告诉我一下吗,我是第一次用LG的啊
宜宾工控

楼主:
它的针脚怎么定义啊?或是怎么排序的?谢谢!
宜宾工控

网友E:
LG,我很久以前用过,记得好像是232线吧

网友F:
顶一楼·版主的···支持~~~~~~~自己做个啊 ·买要几十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