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5):
对于国产货拥有半壁江山的HMI行业,为什么只有EVIEW WEIview版块,怎么就没海泰克 昆仑通态?

顺便问个问题,西门子的屏 你见它和别的PLC 一起使用过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海泰克已经隶属于北人,已经不能算作国产品牌了。

昆仑通态的操作系统为CE,也应该隶属于低端平板电脑范畴,虽然它和Proface等一线厂家的差距还很远。

网友A:
西门子的屏能和三菱,施耐德以及AB的PLC连接。

问题是,施耐德,AB自己也生产屏,且AB的屏性能要优于西门子,至于三菱,大家会选择三菱的GT系列,因为价格会比西门子的便宜。

西门子也不会将自己的屏推荐给其他厂家用,它的那点DP,MPI的通信优势如果用在其它厂家的PLC上将荡然无存,除了价格上的高外,恐怕也不会有人去选择,除非某届领导是西门子的忠实Fan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屏能和三菱,施耐德以及AB的PLC连接。

问题是,施耐德,AB自己也生产屏,且AB的屏性能要优于西门子,至于三菱,大家会选择三菱的GT系列,因为价格会比西门子的便宜。

西门子也不会将自己的屏推荐给其他厂家用,它的那点DP,MPI的通信优势如果用在其它厂家的PLC上将荡然无存,除了价格上的高外,恐怕也不会有人去选择,除非某届领导是西门子的忠实Fans。

事实情况却实是这样。。。。。。
不过昆仑通态的平还算不上电脑。。。。只能说是嵌入了WIN CE系统的触摸屏而已。。。。

楼主:
我见到西门子的屏  几乎全是和西门子PLC  一起用的,我以为它的屏只能

和自己的PLC  用呢.....

昆态的嵌入式屏 分辨率现在除了刚出的维纶和它一样,其它屏都没它分辨

率高,和几年前电脑分辨率一样高800*480,用的工业WIN CE系统

WIN CE  西门子也是这系统...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