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RS232问题

楼主(2009-06-05):
由于本人使用的电脑是超薄的,连接三菱A系列PLC时要用USB接口转,读取时有时会提示线路连接有问题,端口设置方面没问题,也试过用电脑不同端口读程序,碰到的问题一样,偶尔有线路连接问题,主要问题是程序读取好以后,在程序查询过程中,经常会掉线,而且再按监控时会提示线路连接NG,必须重新插拔一下USB接口再监控又正常,USB转接线换过,RS232线换过,问题依然存在,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东西太烂~~别的没有什么原因。
买个千把元的转换器就万事OK了,凑合的用吧。

楼主:
没办法公司小气,我本来猜想就是USB转接口质量的问题,因为电脑读Q系列一点问题没有,谢谢1楼的回答了.

网友B:
转换接口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相同问题,买了一个进口的就OK了

网友C:
转换电路的原因,用质量好点的,,,,
如果没有被奸商宰的话,至少价格150元以上的那种。

网友D:
USB转接口的问题

网友E:
我用的转接线200元效果不错。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F:
我的才90,也很好用的。

网友G:
我以前25的用蛮好.现在250也用蛮好的.
最好用2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