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DB21.DBX37.0注解

楼主(2009-06-05):
如图,DB21.DBX37.0注解在哪修改?在全局变量中找不到啊

网友A:
点选该点或该段落后,右键【Edit symbols】就可以修改了。
下载积分:+1(38361613) 热心助人!

楼主(2009-07-22):
不行啊,试了试只能显示这个,并不能修改DB21.DBX37的注解,只能修改DB21的注解。这为什么?

网友B:
你去DB2这个数据块里,修改它的符号就可以了啊。

网友B:
是DB21数据块,看错了,看成DB2了

网友C:
应该去它的数据块DB里去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