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5):
proface触摸屏黑屏是什么原因   指示灯是亮的

网友A:
黑屏无非就是液晶面板坏,背光灯损坏这几种状况。

楼主:
型号为GP37W2 BG41-24V

楼主:
那怎么检查啊  多谢了

网友B:
用多久了?如果是旧的, 就可能是零件坏了,建议换新的,修理可能就不怎么值得。
或者是新的?如果是新的就,查一查系统地址设置!

网友C:
人机上的指示灯是亮绿灯还是黄灯?

楼主:
换个灯管多少钱啊     灯管电压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