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门、泵、电机的状态的显示?

楼主(2009-06-05):
小弟最近做一个电厂的触屏项目,主要控制电动门、泵、电机。
我的问题是这些装置的状态(开、关、启、停)都用什莫颜色表示?

网友A:
你的问题不太明确,一般开、启用绿色,关、停用红色,故障用黄色。

网友B:
运转 绿灯
停止 红灯
故障报警 黄灯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