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求助

楼主(2009-06-06):
站长及各位师傅,如何在三菱F940触摸屏中插入自己想要插入的图片,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看那刷子边上的哪个太阳....点下 就可以导入了,
只支持BMP格式的图片
放进去 可以调整大小 然后 右键 选下拉菜单中的 顺序 放到底部就OK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感谢一楼的回答,谢谢您。我是用DU这个软件来做画面不是用GT Designer2来做画面,好像在DU软件里面看到不那个太阳。用DU软件来做不知怎么插入图片?

网友B:
用【部件】--【图形】--【图形】。。。
首先要在【显示】--【图形库】中添加你所需要的图形。
试试吧。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A:
3楼的 方法 可行...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