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9-06-06):
请教 比如说这样的 一个发脉冲 给步进电机 PLSY K100 K100 Y1 下一步怎么来 判断它以走完这个100 脉冲呢 !用什么指令来实现下一步呢

网友A:
这需要编PLC程序的 你如果一步一步来 可以用步进指令来转移状态
定位结束后 FX2N-1PG 定位模块 #25缓存寄存器 的bit8 由0置1
置1可以驱动某个PLC内部继电器 作为步进条件转移来使用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方法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