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 开头

楼主(2009-06-06):
这个程序 开头 要怎么写呀 都可以用8002么 还是 请教高手 谢谢!!!

网友A:
闷...你要先了解M8002的作用,
开机 PLC 第一个扫描周期动作一次,以后都不动作的....
需要就用塞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你先写开关量控制一般不用,M8000-M8040在顺序控制中常用

楼主:
这样的呀 多谢楼上

网友C:
可以参阅样例程序中对程序的编写方法,程序控制思路是多种多样的!

网友D:
上电时初始化一些停电保持型的T,C啊或一些数据什么的,还有步进梯形图中对S0进行置位等等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是非用不可的!

网友E(2009-09-16):
M8002与M8003均为初始化脉冲继电器,用于常开常闭

网友F:
8002开头主要复位一些T,C,S只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动作

网友G:
用用就知道了。假如程序里有数据设定的话应该建议用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