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故障如何屏蔽

楼主(2009-06-06):
我用的是315-2DP和ET200通讯,通讯已经完成呢,ET200上面的数据传输也是正常的,但是SF灯还是在闪烁,请问SF可以被屏蔽掉嘛,如果可以,请告诉我具体方法可以嘛?

网友A:
去进行模块诊断,去看看什么导致情况的发生,并下载相应诊断OB来忽略错误,严重故障时不可屏蔽SF。
就我个人习惯做法,并不是是屏蔽,而是去侦测何种状况导致该问题的发生,解决问题才是根本。
以上
下载积分:+2(sjm213) 同意

网友B:
检查模块是否有故障、背板总线连接器接触是否好、硬件组态是否有错的。PLC复位,然后重新下载硬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