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触摸屏日文字体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9-06-06):
有一台三菱触摸屏,型号是F940GOT-LWD,是日文版本,界面是日文字,用GT Designer 将其程序读入计算机,发现涉及到中文字符的地方都是乱码,我的GT Designer是中文简体版。请问,如何能在GT-Designer(简体中文版)中正常显示中文,好方便我把该日文界面改成简体界面后写入到F940GOT-LWD中呢。。。

网友A:
系统环境里设置,设置成CHINESE SM......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安装Microsoft AppLocale,开启 Microsoft AppLocale 之后要你指定一个执行档,点选到GTD2的路径后会要问你希望改变的语系,把GTD2模拟成日文语系下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