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7):
各位老师傅好,我公司现用的PLC是西门子S7-300,显示屏用的是OP270,当PLC有外部电路故障报警时,显示屏将显示报警消息。问题是在清除显示屏上报警消息是,需按下显示屏上的“ACK”清除键,使用好久一段时间以后,“ACK”清除键的保护面皮就会破损。现在,我想问问,能不能做个程序,在PLC上用一个开关量点来代替“ACK”清除键的功能,如果能实现的话,在操作面板外面装一个按钮,通过按按钮就能达到清除显示屏上报警消息的目的。
敬请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A:
当然是可以的
都是输入信号给PLC
让其将故障复位

楼主:
显示屏上只有一个“ACK”键,具有报警消息画面清除功能,但用PLC的一个开关量做个具有代替“ACK”键功能的程序怎么做》?

网友B:
虽然显示的只是一个按钮,其实当按动这个按钮后,需要做许多工作的,比如状态清除、控制复位、参数回初等等。
一般来讲,这一系列工作都需要PLC来完成,看来程序不是你编的,你需要将屏幕上的程序上载下来,找到ACK健,看看其控制的是什么。
然后上载PLC程序,找到控制点,将其置换成输入点。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这个ACK键在OP270与PLC分开的状态下,是可以独立使用的。所以关键是在PLC里做一个开关量,动作时能指向到这个ACK键,从而起到代替ACK键的功能。不知道OP的这个ACK键在S7-300里如何指向代替?

楼主:
谁来帮助我

网友C:
报警信息是提示设备的工作现状,设备正常了报警信息也自动消掉.楼主可能指的是报警列表,它会自动记录以前设备的一些消息.对于设备正确使用是必要的.楼主说的问题,可以用PLC程序来做.或者换屏的保护膜也可以,更换膜也方便的.

网友D:
组态其他功能键为报警确认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组态其他功能键为报警确认键!

请sjm213版主指导一下,具体的组态方法,或者告诉我相关的教程。谢谢您了。

网友D:
将一个未使用的功能键组态为ACK键,则出现报警时按下该键进行确认。
Winccflexible中:

Protool中:

  • 下载积分:+2(飞花落雪) 感谢指导,谢谢你。

网友E:
    看屏上还有没有备用的按钮 ,跟备用的地址组态,来清除报警信息,也可以利用plc在外部做一个点来复位报警信息  ,这个地址的清除的内容应跟屏上清除的内容一致,这样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屏上还有没有备用的按钮 ,跟备用的地址组态,来清除报警信息,也可以利用plc在外部做一个点来复位报警信息  ,这个地址的清除的内容应跟屏上清除的内容一致,这样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利用plc在外部做一个点来复位报警信息 ,这个地址的清除的内容应跟屏上清除的内容一致

    是指将PLC的报警复位吗?

网友D:
PLC程序中作的报警用外部点复位,HMI上的报警信息则需用ACK键来消除。
虽然可以在PLC中编程消除HMI的报警,但操作比较麻烦。还是直接组态功能键为“ACK”简单易行。
  • 下载积分:+2(飞花落雪) 热心的版主,谢谢您的帮 ..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程序中作的报警用外部点复位,HMI上的报警信息则需用ACK键来消除。
    虽然可以在PLC中编程消除HMI的报警,但操作比较麻烦。还是直接组态功能键为“ACK”简单易行。

    难道真的可以通过编程,利用PLC消除OP上的报警消息画面,虽然正如sjm213版主所言--操作比较麻烦,但我想学习一下怎么编程才能达到这个目的。sjm213版主,能教教徒弟吗?

网友F:
    可以的,我们这就是使用面板上的复位键来清除报警信息,你也可以使用专门的清楚键,以防信息被随手清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我们这就是使用面板上的复位键来清除报警信息,你也可以使用专门的清楚键,以防信息被随手清掉

    能说说怎么编程才能做到吗?

网友D:
    To 飞花落雪:
    参考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objId=22582393&load=treecontent&lang=zh&siteid=cseus&aktprim=0&objaction=csview&extranet=standard&viewreg=CN

    在Winccflexible中进行以下组态:

    则在该报警显示和消除时顺序如下:
    1. DB1.DBX1.0被触发,HMI中会出现"Alarm1.System EmergencyStop" 报警。
    2. DB1.DBX1.0被复位(例如该急停按钮被松开),HMI中以上报警仍然存在。
    3. 此时通过外接按钮,触发DB1.DBX0.0位----这是在PLC中编程的,则HMI中报警被确认,同时消除。
    该过程中DB1.DBX0.0就实现了ACK键的功能。

    所谓的麻烦,就是指您要组态所有的报警确认变量,并且在PLC中编程对该位进行置ON才能实现HMI上这一个ACK键的功能。

    而组态某功能键为ACK键的办法是最简捷的并且完全满足您的需要!
  • 下载积分:+2(飞花落雪) 感谢提议,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 飞花落雪:
    参考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objId=22582393&load=treecontent&lang=zh&siteid=cseus&aktprim=0&objaction=csview&extranet=standard&viewreg=CN

    在Winccflexible中进行以下组态:
    [attachment=24416]

    sjm213 版主所言的确不错,感谢提议,感谢指导。

网友G:
    非常好,学到东西了

网友H:
    版主很有耐心,谢谢您, 感动!  学习了!
    QQ1528067507

网友H:
    楼主  , 加油哦  一起!
    QQ1528067507

网友I:
    当然可以,太简单了

网友E(2009-07-25):
引用 楼主:

    利用plc在外部做一个点来复位报警信息 ,这个地址的清除的内容应跟屏上清除的内容一致

      跟 屏上清除的内容一直,  不是复位PLC的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