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急急急。三菱PLC运算问题

楼主(2009-06-07):
----[DMUL D10 D12 D14]
----------[DPLSY K1000 D14 Y0] 把D10和D12中的数相乘后得的结果想做为脉冲个数此时的数据应在D14 D15 D16 D17是吗?,后用触摸屏写D10 D12的数据后,脉冲输出指令中的脉冲个数可以取D14.....的值吗?

网友A:
适得其反啊

网友B:
D10和D12相乘后放在了D14、15里面,你指定的是双字节。输出个数就是以K1000HZ变化的D14、15的数据。输出脉冲个数等于D14、15的数据后Y0停止输出。完全可以啊。392611277

网友C:
3楼的兄弟,LZ用的是双字乘法,所以结果是D14~D17,共4个字。如果结果是正数,且不超过双字的表示范围(具体不记得了,总之很大)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是负数的话,那么就会变成低32位的补码,完全就不对了

网友D:
3楼的兄弟,LZ用的是双字乘法,所以结果是D14~D17,共4个字。如果结果是正数,且不超过双字的表示范围(具体不记得了,总之很大)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是负数的话,那么就会变成低32位的补码,完全就不对了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