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SEW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9-06-07):
各位同仁:
我用的是SEW变频器,里面有个IPOS是什么意识没有看懂
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就是说IPOS是什么意识?
说明书有 IPOS监控、IPOS特殊功能、变量等

网友A(2010-03-09):
sew内置IPOS定位程序,可以实现精确的位置控制,不依靠PLC,可直接用C语言和汇编语言进行编程

网友B(2010-08-19):
就是一种编程环境,相当于单片机的c之类的,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讨论,欢迎使用我们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