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09-06-07):
到一公司面试,要求用PLC控制伺服电机的位置与速度,而且不用伺服放大器,把我难住了。请问各位知道什么牌子的私服电机能做到?

网友A:
电机和驱动器做为一体的伺服电机,有西门子,安川,松下等,没用过,只是看到过,功能少,接口少,但有些可以利用通信的功能进行编程和控制,而且质量不是很过关,所以没有采用过............

网友B:
没听说过

网友C:
这样的公司不去也罢,我最讨厌有些公司出题出一些不且实际和公司无关的问题,

网友D:
那家公司忽悠你的吧?如果那样能行,那人家的伺服驱动器还不仍到垃圾堆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家公司忽悠你的吧?如果那样能行,那人家的伺服驱动器还不仍到垃圾堆算了。

赞同!

网友F:
精度一定很低。没驱动器的伺服电机好到哪里去。垃圾得很。

网友G:
没听说过伺服电机不要放大器能运行的!你们谁知道不如说出来大家听听,也为算是为工控做了一点贡献!我们为你加分!

网友H:
什么公司  让大伙认识认识, 这样也能生存

网友I:
我想是那些人故意刁难你,私服马达和驱动器都是配套使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搞错了啊,如果是步进电机不用驱动器或许能实现的

步进电机没有驱动器也是没办法运行的,没有驱动给不了脉冲、方向、使能信号的
私服电机肯定是要放大器来控制的哇

网友L:
就是电机加一个PG 是测量马达速度的没有什么
那家公司忽悠你的吧?说明他们不懂

网友F:
垃圾公司。什么驱动器只能配对应的马达。也就是说选三菱的驱动器就是用三菱的马达。用松下的是不行的。没驱动器。怎么接线。直接接线。马达是会坏的。

网友M:
老的伺服电机不要伺服放大器能运行,用220V的变频器。把编码器给高速AB计数。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N:
也可以这样?没听说过

网友O:
非常傻B的问题,那家公司肯定很烂,不要去

网友P:
是呀,我也是人为,

网友Q:
我可以告诉你,伺服电机不用放大器是可以转的!但是转速很低,而且电流极大,够胆你可以试试!

网友R:
步进的可以,伺服的没听说过

网友S:
分析来楼上说的有道理,那家公司的考试方法我很不赞同。

网友T:
第一次听说伺服电机不要放大器也可以的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U:
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哦。

网友V:
公司弱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