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PLC现CPU故障灯

楼主(2009-06-07):
一台三菱FX2N-64MRPLC电源24V变5V的稳压集成块SI8050S损坏,换后CPU故障灯亮,无法写进程序,是不是EEPROM损坏?

网友A:
如果像楼上说的那么简单,你加个EEPROM-4(8)不就行了!

网友B:
格式化PLC
前提你有原来的程序

楼主:
请说详细一点,如何格式化。。。谢谢

网友C:
就是清空PLC内存。
PLC现CPU故障灯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