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请教:我下载GX-852编程软件后,安装不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6-07):
安装步骤是对的,用的是vista旗舰版操作系统,请问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吗?

网友A:
看一下GX-852编程软件,支持VISTA操作系统吗?目前基本上都用XP系统。

网友B:
换个XP系统再说。

网友C:
好多软件都不支持vista系统

网友D:
该版本不支持vista系统,将系统换成xpsp3就可以了,如果是sp2系统也无法使用。

网友E:
该版本不支持vista系统,将系统换成XP 我用的是sp2系统。

网友F:
将系统换成XP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G:
我的是VISTA 可以用哦

网友H:
我的是XP系统, 安装以后也不行。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