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J65SBT-64AD模块的初始设置和编程(最好带有注解)越详细越好

楼主(2009-06-07):
我用了三块AJ65SBT-64AD模块读电机电流的,用三菱Q01做的主站。求助大家帮我看一下如何进行初始设置和编程(最好带有注解)越详细越好,手册我看了但是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请问图片中红色圈中的部分是根据什么来设置的?还有可不可以改成其他的地址?有没有什么规则?3Q

网友A:
看手册,这模块我用过,就对照手册就行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32801.html

楼主:
3Q,手册我看了但是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请问图片中红色圈中的部分是根据什么来设置的?还有可不可以改成其他的地址?有没有什么规则?

网友B:
如果可以看懂,他就不会有什么疑问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你有没有 走CCLINK 网络?
波特率 站号总要先设好的吧
......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你有没有看清楚是什么标题呀?

网友B:
手册上有 实例程序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