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运行灯不亮

楼主(2009-06-07):
一台欧姆龙CMP1A PLC接上触摸屏RUN不亮,处在STOP位置,断开触摸屏后程序能够运行,用电脑连接PLC检查,发现PLC把外部触摸屏默认为手持编程器,修改后RUN亮,程序运行,但断电后又恢复以上现象,不知何故,请教了。。

网友A:
触摸屏通讯有问题

网友B:
按照下面的图上的设置看看。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按楼上所说方法设定好后,保存再下载一次之后应没问题

网友D(2009-07-23):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我的触摸屏是威伦的,我把DM6600的参数修改到0201就可以了,你也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