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控制变压器并联,如果电机对地短路变压器初级会不会烧掉

楼主(2009-06-07):
电机和控制变压器并联,如果电机对地短路变压器初级会不会烧掉

网友A:
为什麽把电机与变压器并联在一起,变压器放在接触器的电源侧没有问题的。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B:
不是很清楚 加个断路器保证不会烧

网友C:
不会烧的,变压器最怕的是过压和次级短路,变压器初级外部短路是没有事的。

网友D:
不会烧的,变压器最怕的是过压和次级短路,变压器初级外部短路是没有事的。--支持楼.

网友E:
电机和控制变压器并联 是啥意思??? 理论上说所有的用电器都是并联在一起的(都接在母线上)

网友F:
不会哦.。所有的用电器都并联着呢!

网友G:
跟着一起学习。

网友H:
电机和控制变压器并联不会烧初级线圈,如果电机对地短路就更不会烧喽!

网友I:
电机对地短路会引起保护器动作的,变压器想烧都没有可能的.即使保护器不动作,烧坏电源线路也不关变压器的事.

网友J:
短路的话,断路器肯定会跳的啊,烧不到变压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