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初级着火是何因

楼主(2009-06-07):
变压器初级着火是何因

网友A:
是不是,次级短路了。或者是绝缘老化了

网友B:
次级短路!

网友C:
电压过高;输出短路;初次级线圈匝间击穿造成匝间短路等.

网友D:
次级短路造成的可能最大

网友E:
1、是变压器容量不够,长期过负荷引起初级绝缘老化,是起火的主要原因。
2、初级电压过高,如操作过压,感应雷电。

网友F:
是不是初级的电压等级不对

网友G:
1、负载过重,变压器容量不够,长期过负荷升温过高引起绝缘老化,是起火的主要原因。
2、初级电压过高。
3、次级短路。

网友H:
1 次级短路 2 绝缘老化3 特殊情况下 电源接入次级线圈造成主线圈产生高压

网友I:
长期过负荷升温过高引起绝缘老化

网友J:
学习,也在刻苦分析中。

网友K:
应该是次级短路所致,俺已遇到过多次了!

网友L:
很可能是容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