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7):
大家好 情问哪位有CX-ONE 3.0的下载地址啊 小弟有几个 可是下载不了
麻烦帮忙提供能够下载的网址  感激不尽!

网友A:
你玩什么?

即使是广为流传的版本,也就是CX-P7.2的版本,你仍然需要去下载补丁来升级到V8.1版本,不过如果你仅仅只是在玩CP1H或者更旧的硬件,CX-P7.2 也就是CX-ONE2的版本足够使用。

Cx-Programmer V7.2可以对除CP1E以外的机型编程,如果将CX-P升级为7.3版本,那你对CP1L编程就必须对CX-P升级到V8的版本。

而对CX-ONE2来说,也支持Vista系统,只不过不能使用帮助文件,因为Vista不再待用Help32这个读取CHM文档的程序,需要单独上微软下载。

因此,CX-P 7.2足以。

以上

楼主:
首先感谢这位仁兄的解答,可是敢问仁兄可否知道CX-ONE是什么东东?
CX-P 7.2足以?这个是对编程来说的吧

网友B(2010-04-23):
我们要的cx-one的下载地址啊

网友C:
我有CX-ONE3.0pian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