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7):
        请教一个三菱plc内部继电器与继电器触点顺序问题:比如M10,如果先SET M10,再在程序中使用M10的常开或常闭触点,与另一种情况:先在程序中使用M10的常开或常闭触点,再SET M10.这两种情况是一样吗?
        我一直认为程序是一条一条往下读的,可现在看到一个程序,顺序是上面第二种情况,故问一下,谢谢!

网友A:
在PLC的自上而下扫描方式中,程序并非是只进行一次,而是循环执行。

可以把它想象成执行完最后一句就又跑到第一句去了。这是个环形的,就没有先后之分了。只是执行的时间不一样。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关注点就在这相差一个扫描周期的执行顺序上,因为这点不同会造成执行结果的变化。

例如对于单按钮启停:

如果把网络1和网络2的程序掉换,那么实际运行时将会发现无法得到想要的按一下按钮启动Q0.0再按一下使其停止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LC的自上而下扫描方式中,程序并非是只进行一次,而是循环执行。

可以把它想象成执行完最后一句就又跑到第一句去了。这是个环形的,就没有先后之分了。只是执行的时间不一样。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关注点就在这相差一个扫描周期的执行顺序上,因为这点不同会造成执行结果的变化。

略懂……,我只会三菱,你的程序我看不懂,但好象明白了点.

网友A:
类似于此:

  • 下载积分:+2(dawe1728) 热心助人!

网友B:
    第二种情况好像是不行吧!

网友C:
    一 楼 的 说 的 有 道 理 啊 !
    人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