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虾请教个问题,伺服程序正常运行要不要每次都回原点的啊.

楼主(2009-06-08):
向各位大虾请教个问题,伺服程序正常运行要不要每次都回原点的啊.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一般增量型编码器的断电后才重新找一次原点。而绝对值编码器的断电后都不需要找原点。不过看情况。我做的剪板机工作方式的每次送板2000MM剪刀动作一次,所以我用剪刀下限每动作一次都设一次原点以保证没有累积误差

楼主:
我碰到一台设备,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加1PG定位模块,伺服是MR-J2S的,以前还是定位很准的,但后来就不准了,以前解决的办法是工作多少是来回就回一次原点,但是效果有时还是有不准的,一直没想明的白是怎么回来,还请各位大哥多多指教!在此多谢了!

网友B:
回原点 结束后1PG 会把原点值HP(BFM#14和13) 写入 当前位置CF(BFM#27和26)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因为机构空间不够,原点设置比较远,每次回原点的话效率不够,呵呵
向各位大虾请教个问题,伺服程序正常运行要不要每次都回原点的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