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我想下载一个适用于C200H系列的编程软件,可惜先下载了CX-P6.1版本的,但是解压缩后安装时出现致命错误,不能用.是不是上传的软件有问题了??然后又退求其次,下载5.0版本的,可是没有资源,也不能下,请站长和管理员好好检查下这个问题,不胜感激!
轻轻的,我来了.不经意间留下了浅浅的足印.

楼主:
没有答复吗?我很失望!~~~这类问题以前都有朋友提醒过的.
轻轻的,我来了.不经意间留下了浅浅的足印.

网友A:
请到以下帖子中(4楼)下载7.3版本,并按照所述办法更改为非限制版本,即可对C200H编程。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35081.html

对于6.1版本的问题深感遗憾,请提供您所下载该软件的帖子链接地址,以便进行确认和处理。

感谢您指出该类问题,欢迎继续观察反馈!

楼主:
刚才下载了CX-P7.3的软件.但是好象这个版本的软件不支持C200H系列的,你看下面:

CX-Programmer Ver 7.30 梯形图编程支持软件(功能限定版)

CX-Programmer梯形图编程支持软件为使用者提供了从操作界面到程序注释的全中文操作环境,支持Windows的拖拉及粘贴操作,以及完备的检索功能和常用标准位简易输入功能。为使用者创造了一个高效的编程操作环境。

CX-Programmer7.3免费版PLC编程软件支持PLC型号列表:
CPM系列(CPM1A/CPM2A/CPM2AH/CPM2C/CPM2B)
CP1系列(CP1L/CP1H)
SRM系列(SRM1/SRM1-V1)

【对象PLC】CP1L、CP1H、CPM1A、CPM2**
【对象PC OS】Windows XP、Windows 2000、Windows Vista (*请注意参考下文)
【对象语言】中文简体字
【安装方法】双击从Web上下载的文件,并加压缩
           执行解压后的文件夹中的“setup”文件、CX-Programmer(Micro PLC限定版)的安装就开始了。
【注意】如果安装在已经安装过CX-Programmer的PC的时候:
        请先卸载已经安装的CX-Programmer(Micro PLC限定版)
        另外、在安装了CX-Programmer(Micro PLC限定版)的PC中,如果今后要再安装CX-Programmer、或是
        CX-ONE内的CX-Programmer、要把CX-Programmer(Micro PLC限定版)卸载之后,再安装新的CX-Programmer。
        CX-Programmer7.3免费版增加对CP1L系列新推出的主机单元CP1L 10点和60点的支持
【在Windows vista中使用的时候的注意事项】
在Windows Vista中使用的时候,有以下的限制事项,请注意。
1)CX-Programmer编程软件启动后,只有第一次,会在以下操作时显示『参数初始化失败。』,运行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1)启动CS/CJ用I/O table的时候。(这个I/O table是只有CP1H才有的功能
  (2)“打开现有的文件 “文件打开后,刚开始进行Online连接的时候。
2)在CX-Programmer编程软件的梯形图check功能上,检查出error的时候,有时候梯形图显示画面正确显示error,Output Window不显示error。
在这样的状态下,传送到PLC的时候、会出现error,但不会把不正确的程序传送到PLC。

[斑竹能确定一定可以用吗?另我所说的6.1和5.0版本的下载地址就是现在在论坛里精华贴,你可以试下./color]
轻轻的,我来了.不经意间留下了浅浅的足印.

网友A:
[qoute]【对象PLC】CP1L、CP1H、CPM1A、CPM2**[/qoute]
这是针对功能限定版而言的。修改成非限制版就可以对C200H编程。
我电脑上安装的是V7.2,支持PLC类型就几乎是齐全的了。即使Longlongago用V5.0版的时候,也是支持相当多的PLC类型。
====================================================

现对所发链帖子接中的7.3版软件进行安装,若未安装授权则其支持类型如你所说。

安装授权文件后效果:

授权文件:
  • 下载积分:+2(fs16899)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个论坛里面的CX-P5.0,6.1等都支持C200H系列的啊,以前俺曾经试验过的。
    不过现在用CX-P 8.2了、、、

楼主:
    谢了!已经安装了!看来不错!
    轻轻的,我来了.不经意间留下了浅浅的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