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我今天将我厂AX0N-40MR PLC拆下,想写入程序,可是不能写入新程序和删除原程序,但能读出原程序。我将RUN-STOP开关指向STOP,可是显示PLC在ROM运行中进行写操作,ROM运行中不能写PLC,ES0180201e.请各位大侠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有外接存储卡?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有密码,只能读程序

网友D:
三菱的FX0S比较少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外接存储卡?

没有外接存卡,这个程序是台湾寄过来我亲自输入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密码,只能读程序

读出需要密码,但就是写不进去,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外接存储卡?
真的是有外接存储卡,谢谢
楼主。但有另外一个问题请教:怎样把程序写入存储卡?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