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400的问题

楼主(2009-06-08):
上面出现EXTF报警,<外部错误>和BUS2F报警<总线故障,该怎么查找这方面的 故障. PLC外部故障和总线故障该怎么查

网友A:
EXTF 外部报警
BUS2F 总线2报警。
怎么查,我怎么知道?
比如,用户组态了Bus2,第二条总线,实际却没哟使用到,那么就来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