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藕降压启动的三相为什么要短接

楼主(2009-06-08):
各位高手自藕降压启动的三相为什么要短接

网友A:
自藕降压起动箱的自耦变压器投入工作时需要把三个末端短接提供回路。

楼主:
是吗 端接的好像是100%端啊

网友B:
楼主,那怎么是100%端呢?再好好看看!

网友C:
学习中,实在不行,楼主可以百度一下。呵呵。

网友D:
应该短接的是0%

网友A:
是自耦变压器的线圈的三个尾端,自耦变压器投入工作时是星形接法。

网友E:
有几个档位,80% 60% 把末端短接的作用是为了给电动机提供一个感抗,以达到既能减小启动电流,又能得到足够大的启动力矩的作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老兄,是频敏阻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