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搜索了论坛上关于编码器的介绍感觉还是自己把问题提的有针对性些请教下大家来的好些.
现有一机械手要左右移动,移动由一普通电机通过减速机带着齿轮在齿条上滚动完成.编码器通过联轴器连接到滚动轴上,左右限位有行程开关控制,整个区间长度为3816mm,在左端时计数器复位为0,右端时为3816.我所想到的是用滚轴的周长除以500(500为编码器转一圈的脉冲数)乘以编码器的读数,这样做好像精度不是太高.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实现同样的功能.比如说左端行程开关处从0开始计数,到右端时停止,根据这区间的编码器读数来平均分配3816mm,还往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没人帮忙,自己先顶上去.

网友A:
楼主的第二种算法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从根本上讲,想要提高精度,一是提高机械精度,二是提高编码器精度。LZ换个编码器吧,500线的有点低。

网友B:
用普通电机来传动精度本来就不高吗!改用步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