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仿真软件安装后不能打开

楼主(2009-06-08):
我在安装完三菱编程仿真软件后不能打开。在安装说明中说先安装主目录下的ENVMEL\SETUP.EXE但是主目录下没有以上文件,请与指点

网友A:
三菱编程仿真软件直接点击SETUP。EXE安装即可,安装完成后打开编程软件,再打开一个程序,此时你可以通过点击工具下拉菜单,找到逻辑梯形图启动,或通过快捷图标启动仿真软件即可。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