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RDA                                                       485+
          |_SDA

         |-RDB                                                        485-
         |_SDB

     FX2N-485-BD                                        变频器

1.请教下上面这个图里的线怎么接??
2.如果只是和一台变频通讯时要不要接那个终端电阻?
3.通讯中485BD板上的两个灯是常亮还是可以明显看出是闪动?

GOOD  LUCK

楼主:
这个就上面的图了

GOOD  LUCK

网友A:
1、A+ B-
2、無所謂
3、有閃動

以上

楼主:
可是我这里为什么是两个灯一直都是亮着的呢,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呢???

GOOD  LUCK

网友B:
我 不 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