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各位大侠:那位有OMRON AD003,DA003模拟转换模块的设定方法,发上来共享吧,谢谢!

网友A(2009-07-14):
请到FA网站上下载

网友B:
C200Ha机:模拟量输入模块AD003设定:A,设定单元号,例如0,DM1000=FF(11111111)(使用路数),DM1001=FFFF(1111111111111111)(8路4~20mA输入),B,使用SCL指令,对应输入范围:例如0~100(4~20mA);   IR101~IR108为模拟量输出地址 ,
模拟量输出模块DA004设定:例如4~20mA:, A,设定单元号,例如1,IR110=FF(11111111)(4~20mA输出),
DM1100=FF(11111111)(使用路数),IR111~IR118为模拟量输出地址.

网友B:
AD003转换也可先用BIN,再根据量程范围用ADD.SUB,MUL,DIV(L)等指令,另外DA004到IR111~IR108必须为16进制数,如为10进制数可用BIN或BINL指令.

楼主:
谢谢2,3楼朋友的回复,就是太深奥了,还是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