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在绝对定位时,要不要读取当前绝对位置。

楼主(2009-06-08):
本人刚在学plc,在运用伺服时,遇到了一些困惑,比如说“我用fx-2n plc加1PG,三菱的伺服,用的是绝对位置编码器”
回一次原点。以后断电也不用回原点了,程序及思路要怎么编写。还请各位大哥多多指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绝对值系统的话要用到ABSt指令,FX2N好像没有这个指令(不太确定,但1N肯定有),具体的程序LZ可以参考MR-J2S手册,没记错的话第14章全都是讲这个的,还有样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