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执行顺序问题2?

楼主(2009-06-08):
如下图中,程序从上往下执行,如果M88断开,程序是继续执行X26及M8000,还是跳过此二行直接执行下一段M212一行.

楼主:
没人回复啊!

网友A:
PLC扫描是从上往下 ,从左往右的.是你说的第一种方法.

网友B:
无论M88的通断情况如何,PLC都执行所有的程序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M88的通断情况如何,PLC都执行所有的程序部分。
也就是说是执行x26行,然后是m8000行,然后是m212行.是吧?

网友B:
是,无论PLC执行线圈的结果是怎样的,它总要执行该步程序才能运算出来。
可参考“能流”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