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及仿真软

楼主(2009-06-08):
我安装了GT-Designer2 和GT-simulator2不会用.烦请师们指教.彧买什么书来看?

网友A:
可在以下版块查找相关手册!
http://www.ymmfa.com/bbs/thread-gkfid-25.html

网友B:
首先 你会用GT-Designer2吗? 如果会 那你把设计好的工程先保存好
然后 用GX 打开PLC 程序 先仿真 接着再打开GT-simulator2仿真 把你设计好的工程打开
就可以列.....如果你GT-Designer2都不会用,
http://shi1014.qupan.com/
这几个视频不全,但是看
了基本也能搞搞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我说,这种资料太多了,仔细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