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因单个输出点的容量不能满足用电器的要求,而PLC上又有多余的输出点。我是否可以通过修改程序让两个或多个输出点同时动作,而把这两个或多个输出点并联来控制一个用电器。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但从未试过,请教各位师傅有没有这样用过的,能否达到单个触点输出的效果?

网友A:
那得看你所用的PLC是不是继电器节点输出,是不是同一个公共点,晶体管输出最好不要这样,触点太小你可以加一个中继啊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B:
    你可以加一个中继啊

网友C:
    引用楼主长生于2009-06-08 22:16发表的 PLC输出点可否多个并联 :
                 因单个输出点的容量不能满足用电器的要求,而PLC上又有多余的输出点。我是否可以通过修改程序让两个或多个输出点同时动作,而把这两个或多个输出点并联来控制一个用电器。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但从未试过,请教各位师傅有没有这样用过的,能否达到单个触点输出的效果?

       坐个板凳!!!

        楼主,+个欧姆龙的中继就解决了嘛,你这样改程序,输出的电流是多少?就算现在改了,暂时没问题,但不能保证以后的日子里不烧毁!

       再说我以前从没见过哪位师傅干过这样的事情,楼主是第一个,哈哈

网友D:
    为了控制的稳定和可靠,我是采用(继电器)输出并联的方式,因为当时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PLC的输出指示灯亮而有时动作不够(同步)。设备要求动作同步,否则产品报废。

网友E:
    高人啊,这种问题都想得到.汗

网友F:
    动作不同步你不应该在PLC硬件上来调整,多看看机械的设计是否合理,或者是用程序来弥补,楼主PLC是否用的TWIDO?

网友G:
    继电器输出同一个公共点的可以并联,不会有什么影响,晶体管就不要用这种方法。

网友H:
    加中继转换为最佳.

网友I:
    这是个笨方法。你可以外接继电器或接触器的办法解决。

网友J:
    还是赞成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K:
    你是不是认为PLC的点数太多了,才这样做,你应该加一个隔离继电器不就行了,如果还不够,你也可以加一个隔离的接触器啊

网友L:
赞成用中继.多个并联PLC输出不一定性能都一致.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M:
有那个必要吗

网友N:
加个中继是上策!

网友O:
为什么要并联?有什么好处?不会是PLC点数太多了吧,可以换个点数少的降低成本啊,如果只是觉得输出继电器承受电流小承受不了负载的话加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下就好了,楼主还是不要去并联PLC输出继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