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读取,与写入

楼主(2009-06-08):
我搞三菱PLC的编程有一段时间了,今天装了个GX-的编程软件。可以和PLC连接。但就是读不出资料;还出现不能关闭软件。每次需强制关闭电脑郁闷。我以前用FX--的软件。求助呀。。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好意思帮不上你的忙

网友B:
我也没遇到,你电脑有问题吧

网友C:
你的USB通信有问题.换一个好点的.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和计算机连接的啊???

网友E:
樓主能否貼幾個圖出來?

网友F:
看A片多了 电脑被病毒破坏的征兆....
系统从装..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G:
是不是版本不一致

网友H:
我认为应当是你安装的顺序反了!

网友I:
我还没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J:
重装试试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K:
应该是通讯口硬件问题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L:
重装三菱软件,或者用其它软件有问题,如果问题照旧,那么重装系统吧

网友M:
没遇到过

网友N:
应该是接口问题。

楼主:
系统,程序已重装过,电脑神州天运1500,赛扬双核,XP2系统。打电脑买回来就没能用过这个程序,之前清华同方的电脑可以用这个软件。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USB转COM口用的是2.0 今天买了个1.1版本的就OK了。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