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Q03UDE CPU IP地址如何设定?

楼主(2009-06-08):
公司机器升级用的是三菱Q03UDE CPU ,看介绍可以网络通讯, IP地址如何设定?

网友A:
如果你的软件版本够的话,可在PLC parameter setting看到对话框!

网友A: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版本8.82L,可以看到参数设定IP相关项,请教IP地址应设置为什么,应不是固定的吧?有人说应固定?

网友B:
大部分应是固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本8.82L,可以看到参数设定IP相关项,请教IP地址应设置为什么,应不是固定的吧?有人说应固定?
ip就是位置一樣,不固定怎麼找到你了?